S7-200SMART 脉冲输出不能停

楼主(2021-09-23):
正常应该是I2输入点控制启动,停止脉冲吧?

楼主:
现在输入点动后一直输出不能停,是PLC坏了吗?

网友A:
不是这样用的,用输入的上升沿置1控制字节使能位、下降沿则复位,可实现你要的功能。
一般用向导做会显得简单些,但比较耗内存,建议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