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FX5U 结构化工程,定时器的延时时间如何使用数据寄存器D** ?

楼主(2021-09-24):
FX5U 结构化工程,定时器的延时时间只能使用:T#***S,不能使用数据寄存器D**
试了好几种格式,都不行,比如: T#D***S、T D***S、#D***S、#D***、D***。
有朋友知道怎么用?

网友A:
如图,用IEC 61131通用指令。
下载积分:+3(meipingboy) 热心助人!

楼主:
测试了一下,不错。
后来找到另一个方法,可以直接使用D**,比较方便,用 TIMER_100_FB_M 指令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