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空调暖通是以PID为主吗

楼主(2021-09-24):
我刚接触这个行业,大佬可以扫盲一下吗?
我在百度看了看,我以为是PID为主,阀门控制为辅。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2023-01-10):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尤其是组合式空调机组的自控编程。可以相互交流交流。

网友B:
温度,流量等模拟量控制,要想精确控制,必需走PID自动化控制,西门子这个是强项,还有不少公司自己做的PID,然后加密,不给其他公司仿制

网友C:
目前来说主流的暖通循环控制都是配了变频器的,一般都是用变频器的PID,这种控制比较精准也省了编程的麻烦,PLC只需要采集变频器运行数据而已。
用PLC的PID程序去控制变频器有点画蛇添足的嫌疑,专业的事情还是给专业的设备来干。像施耐德、ABB的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是很强大的,而且调试和参数设定更简单。
之前看过用PLC控制可调节阀门开度的程序,因为PLC的扫描速度太快,通常要试很久才能掌控延时的时间,而且工况变化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导致PID不准。
下载积分:+1(oyangro)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