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风机切换问题

楼主(2021-09-25):
客户现场烧双速风机,我这边做的是保证高速回路完全断开之后低速才会接通的,不存在高低速同时接通的情况,低速一样
高低速分别是角型接法和星型接法
风机厂家的回复说是在高速转低速的时候,高速的惯性比较大导致低速,导致切入低速的时候是有一个过速的状态,长期以往导致风机损坏;厂家建议高速转低速增加延时,也就是等转速将下来再切到低速。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请教各位大佬,高低速风机切换的时候都是怎么做的,谢谢!

楼主:
接了电机的热保护,热保护断开断风机的,如果热保护有断开那也不至于烧电机

网友A:
这个跟热保护基本没多大关系 在高速转换低速的时候 你是直接切换的 没有延时 就等于是急刹车一样的 线圈电流瞬间过大 这个时间不足以使热保护动作 可以换成电机综合保护器试试 在高速转换低速的时候 得加装延时继电器 根据电机的功率来整定时间

网友B:
双速风机是可以直接高速低速切换的,你可以换个思维想这个问题,如果你害怕高低切换导致过热发生,电机厂或者风机厂 肯定早几十年比你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C:
用个变频器控制什么都搞定

网友D:
厂家说的是正确的,你增加一个延时 比如延时5分钟 有条件的延时1天

网友E:
是缺相烧?是过载烧?还是电机绕组漆包线质量问题?是烧低速绕组还是高速绕组?为什么热保护无效?
通过万用表检测综合打开电机端盖观察分析可以找到答案,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高速切换低速无须延时,为什么?看看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和风机类负载特征吧。
如果是炉,没达到一定的温度就由低速切换高速,过载保护选调不合理,可能会烧高速绕组。

网友F:
弄个变频器啥都解决了,还想怎么用怎么用

网友G:
听厂家的,他们应该之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厂家说的有道理的,这个要看是什么样的风机?一般小功率的可以直接切换,大功率的还是有讲究的,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大功率的,这种损坏不是过热造成的,是突然的速度变化造成的惯性太大,造成机械损坏,还有就是从高速变道低速的时候,反电动势太大,造成绝缘损坏以及冲击电流过大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