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485通讯异常问题

楼主(2021-09-25):
现在MCGS屏单独与485设备通讯。
设备上电之后,什么操作也没有。等待了1-5分钟之后触摸屏通讯报警 1006 。 通讯异常之后,触摸屏电源重启,485连接线重新插拔。依然报通讯异常1006。
把485设备的电源重启之后,通讯能够恢复正常1006代码消除。
并不是每次设备上电,停机一段时间都会报通讯异常1006。目前一上午发现两次上面相同的情况。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看看设置是否正确
设备上电都是通讯正常的,没有任何操作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突然报通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