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永宏plc通讯

楼主(2021-09-25):
各位老师,最近遇到一个问题,mcgs用的com1口接线2 3 5 通讯设置9600 7 1 2
这个设置与plc一样,因为plc的接线与设置都设定好了可以与威纶触摸屏正常通讯,
但是与mcgs就是无法通讯,请教各位是否是波特率或者停止位是固定的,plc的RX指示灯闪烁,TX指示灯不闪,有没有用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23对调一下试试呗

网友B:
两头的通讯参数都要对下,PLC的如图,MCGS的在设备右键弹出时设置,要不然就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下是哪头的问题!

网友C:
父设备与子设备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