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入端接线问题

楼主(2021-09-25):
松下FP0C32T PLC,输入端x正负都可以接,如果我com接正,x端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x端接npn型传感器,com端必须接0v吗?还是正负都可以,求大佬解惑!!!!
!!!

网友A:
你想一下,如何接线用直流24V,让DC24V指示灯亮,就明白了
感谢

网友B:
现在PLC的输入端 大多数都是双输入模式的(NPN PNP 都可以) 看一下内部的电路图 你就明白怎么接线了 正常输入端都是(光电隔离)光耦 说直白点 就是点亮发光二极管就算那个点有信号了
感谢

网友C:
简单明了
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