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和台达触摸屏组合显示转速不正常,求助

楼主(2021-09-26):
施耐德变频器和台达PLC、触摸屏组合,通过485通讯,在触摸屏上显示变频器输出转速,大约25HZ以上时,操作外接电位器,调整转速,变频器自身显示、触摸屏显示、电机转速等都同步正常。调转速低于25HZ时,变频器显示正常、电机转速正常。唯独触摸屏显示固定到25HZ某一位置,保持不变,不知何故?请老手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设置最小值了?

网友B:
程序发过来看看

楼主:
跟触摸屏和PLC没有关系,最后换了一个变频器解决问题。应该是变频器设置出了问题。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恢复出厂,重新设置一下 ..

楼主:
施耐德变频器ATV310回复出厂也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