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6):
        各位大佬,我使用QD75MH2模块和 J3-B伺服编写了一个原点回归程序,限位感应器和原点感应器都是常开(已经设置为正逻辑),
正常原点回归没有异常,但是使用 原点回归重试(DOG搜索)功能时(U\G78 置1),碰到限位感应器就报警,无法完成原点回归重试。
        附件就是源程序
附件: QD75MH2定位.rar (188 K) 下载次数:74

网友A:
极限正逻辑,原点负逻辑,再试试看。
  • 下载积分:+2(阿福9765)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我 ..
  •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正逻辑,原点负逻辑,再试试看。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刚刚试了一下还是报警,然后我又把极限也改为负逻辑,在感应器前放了一个螺丝来模拟常闭,回原点时把螺丝拿开结果依然报警。

网友B:
    应该是正负极限开关对调了,假设你设定的回原点方向为正方向,如果第一次碰到的是负极限,就会出现报警!!!
  • 下载积分:+2(阿福9765) 热心助人!
  •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C:
    我一般都把DOG点留在中间位
  • 下载积分:+2(阿福9765) 热心助人!
  • 电气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数据远传采集。工控元件代理,机器人附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负极限开关对调了,假设你设定的回原点方向为正方向,如果第一次碰到的是负极限,就会出现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负极限开关对调了,假设你设定的回原点方向为正方向,如果第一次碰到的是负极限,就会出现报警!!!

    我最开始也认为是正负极限开关问题,后来我把它们对调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把DOG点留在中间位

    对,我的DOG就在中间

网友E:
    都用到H了,伺服带绝对值的用数据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到H了,伺服带绝对值的用数据设定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能帮忙科普一下吗

楼主:
    搞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把CPU格式化和模块初始化后,重新写程序就好了,原因依然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