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请教一个关于机器人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21-09-26):
目前用到三菱机器人,客户需求通过plc一键回原点,想请教下思路。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问题描述不 清楚 PLC 控制机械手 去一个home点位 还是 控制机械手 进行 轴回零 编码器清零
去home点 比如在控制过程中按下急停按钮现在需要在当前位置回home点 各种避让要考虑进去 这个时候怎么回比较好

网友B(2021-10-30):
做当前位置判断,目的是能够找到一个离机器人当前最近且已知的点,然后move到这个已知点,之后你就可以通过走已知点去安全返回了,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完善。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
设个机器人原点,PLC给信号机器人让回原点,机器人刀原点后反馈一个信号给PLC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