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点辛苦钱不容易啊 诶~~~~ 努力赚钱

楼主(2021-09-26):
最近接到一个简单的项目  我伺服用的不多
总共 1个电机(外接编码器)2个伺服
一个电机无编码器   外接一个差分编码器
2个伺服送料   2个材料一模一样  每个材料上有色标点  假设2个色标点距  100mm
要求:  整机最高速度100M/min   要求开机过程中   1号  伺服送料   2号伺服送料   任意速度下  与前电机绝对同步     且 2个伺服材料复合一起 色标完全点对点 误差1mm左右
我打算用 2个台达A2-U伺服   用2个色标电眼  实时跟踪 执行capture   形成cap修正轴  2个伺服电子凸轮跟随     PLC随便用 最便宜 支持485就行  触摸屏7寸 400左右
这个方案 可行吗  有没有做过的

楼主:
这套系统报价在2万左右  包含伺服  变频器 编码器  HMI  PLC 工资等等

网友A:
变频器 电机 编码器2000
2套伺服4500
HMI  400
PLC1000
色标 2套1000
辅材500
硬件成本得10000的样子
还有2套纠偏系统   接线组装 调试 利润很薄

楼主:
还有2套纠偏系统   接线组装 调试 利润很薄

网友B:
就是俗称的对标
我上面说的方法 OK吗   OK的话 我就立项开始写了

网友B:
台达A2泛例手册内有的,用PR模式做。我之前用15MC做控制反应慢,后来还是改用伺服PR功能的
15MC还慢啊
直接内建PR  那15MC什么用
普通参数设定  支持485的PLC就行

网友C:
看这里:
http://smartservo.org/cn/2587-2/

顺便,繁体版内容会更多些~

网友D:
可以参考此方案 => 定长送膜(1)基本操作

图有点不同,但架构一样
送膜若是等速就把凸轮曲线改成直线
直线只要设5区(P5-82=5)共6个点,多一个0点
0,200000,400000,600000,800000,1000000
送膜长度(标与标距离)用P5-19设定,单位是PUU

图中
S1 位于主轴,你的情况不知有无?最好是有,
S1 可同时接到2颗伺服DI7 (CAP),作为同步轴修正,可避免主轴掉脉波
S2 则各伺服接自己的,做凸轮对位(对标),P2-75 可修正目标位置

其馀可参考 => 定长送膜(2)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