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7):
Modbus究竟能提速多少?轮询长达几十秒?

Modbus RTU在485通讯里几乎是80%的梯形图编辑者的做法是用时间加计数的方法轮巡,

在用Modbus RTU 做简单的通讯时,这样做确实影响不大

也是一眼就能看懂,而且很好理解

但是如果我们要读取很多的参数,或者很多从站的数据呢?

每个指令从发送到接受,然后再到PLC的时钟扫描周期完成,

我们中间浪费了一共多少可以利用的时间呢?

如果一条指令通讯错误时,在超时时间设置默认1000MS的情况下

假如20个指令需要轮询,中间报错的有4个时,一轮下来会有多少时间?

怎么有效率地优化一下通讯速率的问题

在这里和在座的朋友请教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有大神路过,能削微的指点一下

看到另一番天地

感谢关注
  • 下载积分:+1(懒趴的龙猫) 感谢分享!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看时差

网友B:
    主从结构多站点就是这样,主站广播也要排队返回,一般是提高波特率(类似CAN也是主从,但能上250/500k等),减少发送接收延迟,但还是快不到哪里去。
    我个人早期也是485线一个一个连,编程太麻烦,后面采购带Modbus TCP设备或串口服务器(Modbus RTU转TCP,485转网口),PLC也是带以太网接口(大部分硬件比如W5500就8端口,其他常见的也就32端口),不同的是,加了个工控机(上位机编程,多线程)当中转,PLC只要和工控机通信就可以得到其他站点的数据(上位机可以把要的所有位,字数据放入顺序数组,PLC通信一次即可全读),PLC编写的程序也简单高效。
  • 下载积分:+1(懒趴的龙猫) 真诚感谢!

网友C:
    我有时也自问这样的问题,但不得解。
    多站点多数据用小马拉大车不适合,是否换更高级的总线?小车换高铁,比如EtherCAT之类

网友D:
    方法不对吧!

网友E:
    监控通信报文 看看主要耗时在那里  针对着来改      个人觉得如果通信有错误的情况下 主要耗时在  重试次数和超时时间 设置过长    如果通信没错误 主要耗时在 通信延时和波特率 这里

网友F: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谁有好的方式可以说一下

网友G:
    建议不要写指令的,采用自动刷新的方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弄个串口采集器就是了,一个网口下N个串口,快的多

网友I(2022-04-25):
    Modbus RTU在485通讯里确实不敢多拖。就怕反应迟钝导致问题出现!

网友D:
    读写分开

楼主(2022-07-01):
要求速度的地方通讯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J(2022-08-30):
都是大声 TCP吧
工控人加油

网友K:
你直接用modbus tcp就可以了

网友L:
要速度就换其他总线,modbus一般只适合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M:
前几天刚刚写了这个程序,也是轮询,但是没用时间,用得是完成立马下一条这样轮询,是不是比较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