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7):
如图所示,请大神给出ST版本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迷津,
引用 网友A:
.............................

网友B:
OUT_T(NOT X0,T10,K3);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UT_T(NOT X0,T10,K3);

我喜欢用这种方式

楼主:
感谢焦工指导
引用 网友B:
OUT_T(NOT X0,T10,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