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7):
请教程序里&和#的数据有什么不同啊,具体怎么使用呢

网友A:
& = DEC赋值
# = HEX BCD赋值

网友B:
&十进制 #十六进制
bnnyygy

网友C:
楼上两位都说完了,让我怎么装逼?

还有补充一下,@D0 #D0 也是间接寻址,具体翻看手册。
  • 下载积分:+1(leadchina111) 秀儿!真是好人!

网友D:
    这我也整点,在软元件后面加上[ ],里面填上寄存器地址,也是间接寻址。。具体看具体翻看手册。

    比如: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