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7):
三菱PLC Q系列的PLC,用GX2编程,有没有指数指令???

网友A:
只有以自然对数e为底的EXP自然指数幂指令,但是可以间接运算得到。
比如要运算A^B的值,(如3^4应该时等于81)
(单精度浮点数占两个WORD)假设A用三菱寄存器D0 D1替代,B用三菱寄存器D2 D3替代,输出的结果放到寄存器D4 D5
1.先对A进行以自然对数e为底的对数运算ln(A)
D0<>E0时   log D0 D4

2. B × ln(4)
E* D4 D2 D4

3. e^(B × ln(4) )
EXP D4 D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以自然对数e为底的EXP自然指数幂指令,但是可以间接运算得到。
比如要运算A^B的值,(如3^4应该时等于81)
(单精度浮点数占两个WORD)假设A用三菱寄存器D0 D1替代,B用三菱寄存器D2 D3替代,输出的结果放到寄存器D4 D5
1.先对A进行以自然对数e为底的对数运算ln(A)
D0<>E0时   log D0 D4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