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7):
我认为PLC比机器人难,因为机器人集成度高,指令比较简单,通讯也比较好组态,
PLC指令多,通讯,数据,精准控制等需要掌握的比较多。
个人拙见,欢迎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A:
见仁见智

网友B:
看看行业收入水平,就知道都不难

网友C:
会的都不难,都是应用而已!又不是让你搞发明创造,何难之有?。
  • 下载积分:+1(wangnaizhi)
  • 下载积分:+1(zmc5552008)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如果是一个大专毕业生,PLC和机器人都是零基础的情况下,学机器人容易点。

网友E:
    机器人的编程语言是类似C语言,PLC难一点。因为机器人就那么点东西,跟PLC对接一下就可以了,PLC不光要控制机器人还的控制很多东西

网友F:
    PLC稍微难一些

    专业外协

网友G:
    有基础,肯学,都不难

网友H:
    我感觉还是机器人相对轻松点,工业用的流行的就那几个牌子,对应的指令都差不多,PLC差别有点大了。

网友I:
    机器人语言,觉得就是汇编和C的杂交,和PLC一样,其实都是应用,不是发明。
    真的困难的编程,是用西门子200的PLC,超过西门子400的控制效果。这个才是要功力的。
    编程的尽头是数学。。。

网友J:
    机器人控制的IO点位不多,主要是自身各轴的运动控制,以及和外围设备的通信处理,发一段epson机器人的程序看看:

    比如定时器,在机器人编程里就一句 wait +数字,其中数字表示时间长度,单位是ms,如果放在plc里,就需要指定时间地址的编号、单位以及长度;对数字量的处理,两者差不多,机器人的on、off相当于plc的set 、reset……
    plc则是个通用逻辑控制器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K:
    PLC涉及面广,机器人相对单一,PLC难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机器人控制的IO点位不多,主要是自身各轴的运动控制,以及和外围设备的通信处理,发一段epson机器人的程序看看:
[attachment=260854]
比如定时器,在机器人编程里就一句 wait +数字,其中数字表示时间长度,单位是ms,如果放在plc里,就需要指定时间地址的编号、单位以及长度;对数字量的处理,两者差不多,机器人的on、off相当于plc的set 、reset……
plc则是个通用逻辑控制器

机器人程序运行是单线程,PLC是多线程,指令使用的简洁度肯定不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机器人程序运行是单线程,PLC是多线程,指令使用的简洁度肯定不一样

EPSON Robot程序可以写多线程的

网友N(2021-10-27):
不好说,都有容易的地方,难的地方。基础的都差不多,你写简单的逻辑PLC程序,和机器人点位控制程序,一样容易啊!
加油!

网友O(2021-12-08):
引用 网友L:

机器人程序运行是单线程,PLC是多线程,指令使用的简洁度肯定不一样

最好是做多线程,通信用一个线程,状态监控用一个线程,看各人的习惯,其实都可以
好好赚钱

网友P:
现实中多数干机器人的只会摇轨迹,涉及系统变量的多数一脸懵逼

网友Q:
当然机器人开发难些.

网友R:
身边真实案例:一个985大学的机械研究生,搞PLC编程一脸懵逼,搞机器人编程却可以迅速上手。

网友S:
机器人相对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