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8):
现有个项目5U  RTU读称重模块 重量    读出的是16进制浮点数,怎么转成10进制然后显示在触摸屏上?
读出的是4个字节的16进制浮点数   如:45 9C 40 00  ,这个是16进制浮点数,用16进制转10进制工具转出来是错误的,要用16进制浮点数据转10进制才对,我想问的是5U里有什么办法指令能转成10进制的浮点数?

网友A:
看你需要小数点后几位了  如果是三位  将浮点数乘以1000  再转换成整数   然后在触摸屏里面设置小数点位数

网友B:
比较好奇触摸屏难道没有直接浮点数显示吗,非得转整数显示?

网友C:
如果用的是三菱屏,支持显示浮点数

网友D:
新手吧 兄弟 你直接选浮点数数据类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触摸屏难道没有直接浮点数显示吗,非得转整数显示?

接收过来数据是  4个字节 16进制浮点数(IIEEE754浮点数)   45 9C 40 00,       在触摸屏字显示  然后选择10进制  2位小数点   这样能显示出我们要的真正重量数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过来数据是  4个字节 16进制浮点数(IIEEE754浮点数)   45 9C 40 00,       在触摸屏字显示  然后选择10进制  2位小数点   这样能显示出我们要的真正重量数值吗

你用的到底是什么屏,无法支持直接显示实数?

网友E(2022-05-28):
我也在想怎么才能方便的转换,楼主主要不仅仅是显示,肯定plc里面还要利用取得的值进行计算处理,IEEE标准的32位浮点45 9C 40 00,plc怎么才能转换为方便plc处理的数,现在 3U可以用FNC 112-EMOV/2进制浮点数数据传送,先传送再后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