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8):
各位大大,最近我在尝试FX3U+485adp-mb和一个佳信5轴脉冲控制器,测试用plc控制电机运动,结果modbus通讯方面知识不够,始终无法通讯上,求各位大大伸出援手~
波特率都改成了19200.

或者说怎么用485bd来判断485adp-mb的好坏,设备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A:
你梯形图上写的  ADPRW  H64 H6 H7114 K2 K10000

这里有严重的错误。

这个指令,手册上是这样写的:

H64这里应该是站号的,只能K0~K32。  H是16进制,H64相当于K100
谢谢指正,改了站号后依旧没反应,看来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梯形图上写的  ADPRW  H64 H6 H7114 K2 K10000

这里有严重的错误。

这个指令,手册上是这样写的: [attachment=260053]

从站只能设置K1-K32吗?为什么我之前可以设置到K64,说明书上是写只能到32,为什么我设置k64也能通讯上,求大佬指点

网友C:
我觉得对于我们不熟悉的,应先写一段简单点的程序或别人能通讯正常的例,用调试软件调通了,确定硬件没问题,知道怎样设置通讯参数和基本用程序写法用法再去写你所需的功能,我这几天突然想学Modbus,也在试,来确定我的BD板问题还是PLC问题郁或是程序不对!希望楼主调试好了分享一寸参数设置和过程来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D:
先来说一下ADPRW指令:[ADPRW H64 H6 H7114 K2 K10000]
1、指令的第1个操作数H64是指从站站号为H64(16进制),也就是10进制数的100,那么这个站号是否与从站设置的站号相同?从贴出的资料看出,从站默认地址是64,那么就要搞清楚这个64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
2、第2个操作数H6,是指对从站保持寄存器执行写入操作。
3、第3个操作数H7114是指写入的从站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从贴出的资料看出是地址为H7114寄存器存储CH0的相对位置移动。
4、第4个操作数K2是指写入的保持寄存器有2个,也就是指H7114和H7115,那么H7115是指哪个?但是注意,功能码H6只能用于写入1个从站保持寄存器。如果要操作多个地址连续的保持寄存器,应该使用功能码H10。如果要用功能码H6,那么第4个操作数必须固定为K0或H0。
5、第5个操作数K10000是指写入H7114和H7115的数据是10000(10进制)。
执行这个指令后,电机没有动作,就要检查站号对不对?数据有没有真正写入H7114中(用功能码03读取存储值)?电机动作不光要相对位移,还要动作状态(运行或停止)等是否正确?6、执行ADPRW指令时,最好用M8029对M8复位,避免被每个扫描周期执行。

网友D:
接着说一下参数设置。
1、参数设置中的[MOV H1091 D8420]表示8位数据、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为19200,这是否与从站设置的参数相同?
2、参数设置中的D8420和D8421很关键,其它的在不影响响应速度的前提下,可以忽略不计,保持默认即可。
  • 下载积分:+1(幸运大弯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