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A970got如何改plc型号

楼主(2021-09-28):
gt2已经改好plc型号(三菱Q)了,下载到got后plc型号还是原来的(三菱fx)是不是在got里面改型号?

网友A:
触摸屏程序中有,比如连接机器设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第一行不能用,在哪个地方改?

网友B:
程序写入后就会生效;
没有更改过来只能说明没有把通讯设置写进去。
下载的时候是否只选择了画面写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行不能用,在哪个地方改?
是在程序中修改,要读出程序来在电脑上改。不是在触摸屏上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已经弄好了,下载三菱Q通讯驱动到got就可以了。a970got默认fx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