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8):
http://www.codesys.cn/

看到很多主流PLC品牌都介绍支持CODESYS,

大家实际工作中有用到CODESYS编程的吗?

网友A:
我只會解那模塊加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基本上没用到过。
  CODESYS是德国一家公司基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1131-3标准而开发的PLC编程软件,目前已知倍福,施耐德和汇川的编程软件都是沿用这一家公司软件产品的框架而二次开发出编程软件。西门子,三菱和欧姆龙等一些大公司也在向于IEC1131-3标准靠拢,但软件上并不是套用CODESYS,这些大品牌之间隔阂很大。
  由于先入为主和使用习惯等原因,目前大部分小型PLC还是采用传统的编程习惯。这个方便后期工程师维护,而且对于部分项目来说,采用传统方式编程,更快一些。
  目前一些中大型设备上面的编程风格已经开始在慢慢向新标准下靠拢。
  • 下载积分:+1(d大大丶) 还有禾川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C:
    5K的授权费,外加工控机一部,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5K的授权费,外加工控机一部,价格也不便宜。

    搭配工控机,是类似于组态王的用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搭配工控机,是类似于组态王的用法吗?

    不是,在工控机安装CodesysRTE,工控机类似于PLC主机。
    支持一些总线协议,如ModbusTCP ,EthnetCat等等
    工控机的网卡可以作为EthnetCat,ModbusTCP端口使用,连接伺服,远程IO……

    不同功能不同授权费,基础授权5K,没有授权每次只能使用两个小时
    开发软件免费,编程支持多种方式,梯形图,ST等等,编好的程序下载到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在工控机安装CodesysRTE,工控机类似于PLC主机。
    支持一些总线协议,如ModbusTCP ,EthnetCat等等
    工控机的网卡可以作为EthnetCat,ModbusTCP端口使用,连接伺服,远程IO……

    CODESYS V3.5 SP17 Patch 1
    这个是免费的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DESYS V3.5 SP17 Patch 1
    这个是免费的是吧?

    这是开发软件,免费的,官网注册一下就可以下载。
    CODESYS Control RTE这个才需要授权。
  •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