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1-09-28):
一个伺服电机带刹车线的,用于设备的Z轴,高速手动JOG过了负极限,驱动器重启设备Z 轴找不回原点是怎么回事
。断电了都推不动。
打个酱油啊!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我只能回答“你猜”了

网友B:
反方向走回去,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方向走回去,
断电了反向也推不动
,
打个酱油啊!

网友A:
SON 关闭,刹车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