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GS系列的,日志功能总共能记多少条日志

楼主(2021-09-29):
如题,谢谢

网友A:
SD卡空间足够的情况下
一个SD卡推荐最多存储499个日志文件,超过499会有红字报警。(但也打得上去)
一个日志文件最多可以存储66500个日志。(硬性规定)
如下图:
但我个人不喜欢三菱的日志功能。它如果生成一个文件后,就要另外再生成一个文件。
不能象Windows的系统日志那样,在一个文件中一直保存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嗯,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