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型PLC能否直接连接负载

楼主(2021-09-29):
晶体管输出型PLC接负载除了接入电流不超过0.5A意外还要注意什么,比如我是用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我可以直接将PLC的输出点直接接入变频器的脉冲控制端子吗?还是中间要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跪求大佬解惑

网友A:
直接接可以.
真诚感谢!

网友B:
一直都是这么玩的……
真诚感谢!

网友C:
如果是控制变频的频率,中间不要加中继。
真诚感谢!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D:
中间继电器是无法中继脉冲的
受教了!

网友E:
固继转换

网友F:
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G:
台达MS300 系列
引用 网友F:
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H:
没玩过脉冲控制变频器,怎么弄的,那种思维,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