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5U-80MR主体,模拟量没有电压输出 。

楼主(2021-09-29):
三菱PLC FX5U-80MR主体,模拟量没有电压输出 但经过检测硬件 程序 输出都没有问题 使用上去之后还有没有输出 请问在线的大佬们 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用FX5U自带的模拟输出端口,如果是,用下述方法检查:
1、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检查模拟输出端子是否连接正确?端子外接负载是否小于2K?
3、检查SD6180的设置值是否超出上下限值?0-4000对应0-10V。
4、上述过程找不到原因,检查模拟输出的报警和出错代码,报警和出错代码存储在SD6218和SD6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