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9):
X0接入了一个U型传感器做为原点信号,有一个伺服机构做往复运动,失效原因是因为来回打到传感器X0吗?跪求大佬解惑 !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别人怎么回答你
就是PLC X点损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验证过了X点怎么都没信号

网友B:
什么的失效原因?
什么打到什么?
就是不知道原因,打到U型光电传感器啊

网友C:
简单   测试输入点 OK     就是传感器或传感器线路的问题
测试输入点X0点已经没反应了

网友D:
会不会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