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30):
原A2SCPU损坏,现有A2SHCPU一块,是否可以替换,程序是直接复制过来就行了吗,需要设置其他什么参数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换的。改下型号。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更高級換低階的都可以,型號轉換注意一下停電保存區,記得先下載參數,再下在記憶體資料,最後才是程式.
引用楼主顾先生于2021-09-30 10:49发表的 A2SCPU能否用A2SHCPU替换 :
原A2SCPU损坏,现有A2SHCPU一块,是否可以替换,程序是直接复制过来就行了吗,需要设置其他什么参数吗?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cpu的型號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