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1):
昆仑通态32位数据,超过7位显示错误这个需要怎么解决。plc里面是123456789,屏幕显示123456792

网友A:
你是个什么数据啊怎么这么大 能换数据类型吗 用长整型试试

网友B:
取3位小数,人机上显示123456.789   后面再注明乘以1000

网友C:
32位数据是要10位数才能显示

网友D(2022-12-12):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  32位无符号输7位以上数 显示不对

网友E:
无符号,是否有小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无符号,是否有小数。?

没有小数 也没有四舍五入

网友F:
最快的方法。打电话问官方客服。联系电话:    400-600-7062
引用 网友D: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  32位无符号输7位以上数 显示不对

网友F:
采用以下方法可以解决---整数超过7位显示错误问题
1.升级组态软件,下载最新MCGS安装包_7.7.1.7_V1.3安装,然后升级屏上工程运行环境版本
2.通道类型(32位有/无符号整型)  关联变量类型(开关型) 数据精度范围:-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3.还有不清楚的,打电话问官方客服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联系电话: 400-600-7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