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UL的问题

楼主(2021-10-02):
DMUL结果占用4个寄存器 就是64位的 结果怎么用 好像PLC内部也没64位指令啊

网友A:
DMUL 三菱和台达的指令吗? 结果应该是占用 2个寄存器吧, 操作数是双数 DW 没有听说过占4个寄存器的
bit 最小的单位 位
8个 bit是一个字节
两个字节是一个字
一个字是16位 一个字是2个字节
双字就是2个字 4个字节

网友B:
只能分高低32位读取结果,就PLC而言,很少用到超出32位值,取低32位即可,负数则取正再乘,计算后再处理
超出32位,可以先转浮点数,用浮点数指令乘,再按需要处理计算结果

楼主:
这个是台达(三菱5U的也一样)的手册上的 我也很是疑惑 PLC好像也没有64位的指令 DMUL的结果搞个64的出来 开发的工程师不知道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