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2):
网上查了很久,懵了,我就想知道嵌套执行结果,从里面看出一些倍数的关系,可懂的人感觉没什么可解释的,说明书说的很清楚,不懂的人还是不懂
总结出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程序执行起来是按扫描周期执行的,几毫秒扫描执行一遍,如果不用跳转的话就会一直重复执行,跟没写FOR指令是一样的,尤其是用累加的话是看不出区别的
根据实验结果 D14是D15的5倍,D14执行一次,D15执行5次,这个结果和理论是一样的,但关于扫描周期还是没弄懂
要提问的,3点:
1:   2个地方的M1都用上升沿触发的话,D14和D15结果是一样的,不是D15加5次 D14加一次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上升沿触发是一个扫描周期触发一次,而在D14累加一次的时间里
       D15也就来得及累加一次?
2: D14前面的M1用上升沿,D15前面的用常通的话,D15就疯涨, D14执行1次 D15执行5次,那D14就一个上升沿触发,已经执行了一次了,D15为什么不停止累加,为什么直到M1为0  后才停止累加
3:反过来 D14前M1常通,D15前M1上升沿,结果D14到8了,已经执行跳转了, D15也才1,D14已经加到8了,那表示已经至少有几个扫描周期过去了?D15怎么才来得及加1?

我们平时说的上升沿触发,一定要0到1才触发一次,和扫描周期好像没关系,那是不是说在FOR这种程序里编什么上升沿,下降沿去累计都没意义,全都常开 常闭,剩下的交给扫描周期就行
那如果一定要遍上升沿,下降沿呢,怎么用上升沿,下降沿的命令累计,然后看出倍数的区别呢,这个程序能实现么?

求大神解答 谢谢

网友A:
三菱的循环中不能用沿触发的,去看一下边缘继电器V的使用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B:
1、FOR  NEXT指令的意义在于,同一个扫描周期内,会把  for  next 之间的程序多次执行,执行n次之后再执行next后边的程序;相当于把这些程序写n遍,而不是不写FOR指令。不写for指令这段指令只能执行一次。

2、提问的三个问题,都涉及到for  next指令内使用上升沿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用到上升沿,只在第一次执行到上升沿指令的时候是接通的,之后都会断开。所以加了上升沿的for   next  指令,无论设定循环几遍,D内的数值都只增1。这是个特例,不要让这个特例影响了对for  next指令的理解。

真诚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