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磁阀频繁出现触点烧结,解决办法

楼主(2021-10-02):
在使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抱闸等负载时,接通与断开都会产生一个大电流导致触点烧结。
常见的解决办法有两个:1、在负载并联二极管 2、在继电器触点并联压敏电阻
请教下大家,这两个办法保护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哪种效果更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B:
RC消火花电路
下载积分:+1(15019825935) 热心助人!

楼主:
使用固态继电器为什么可以有效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固态继电器为什么可以有效改善?
半导体器件,无触点

网友C:
你的电磁阀功率是多少的?这也能烧结,一般电流大的电磁阀都有二极管。我们这里用SMC的高速阀,费斯托的高速阀。直接接PLC触点。美国佬的机器。没见坏过电磁阀。气缸挂了,电磁阀没坏。很大的气缸。
用固态继电器确实好。大功率烤箱都用这玩意。通断,32A电流,没问题的。
下载积分:+1(364111014) 感谢分享!好贴好贴

网友D:
直接换大概率继电器啊。

网友E:
还有个可能,你买到高仿品继电器
,继电器生产设备比如厦门/东莞等很多地方有卖,但是由于设计,原材料,生产工艺等问题,差的不是一丁半点,普通阻性负载可能时间短不太明显,但是像电机,线圈类等感性负载,差了几十倍寿命不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使用固态继电器跟踪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F:
搞自动化的很多时候基本上是拿到就用,没有时间深究细节,所以参数选择和产品品质上一定是冗余再冗余,本质上就是成本换时间.

继电器粘连这个事情对于搞电子的人来说,还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原因也是非常的复杂,不同的工况都有可能导致发生.宏发(就是做继电器的那个宏发)网站上有一篇非常好的应用指南,包括常见的失效模式和应对方法,正确的选型和使用方法等等,选型不对也会提前耗尽继电器寿命,导致粘连或者其他失效产生.一个简单的继电器也是有非常多的学问的.

最后,大概率你买到的继电器是假货,或者使用环境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