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RD3A和WR3A连续两个以上需不需要时间间隔和轮询?

楼主(2021-10-05):
国产仿三菱PLC的RD3A和WR3A连续两个以上需不需要时间间隔和轮询?有谁知道?

网友A:
肯定要有时间间隔,你读写数据,数据传输不要时间?

网友B:
这你要看国产的手册。
三菱PLC中,RD3A和WR3A是用来控制0N-3A ,2N-2AD, 2N-2DA的。
但听说有的国产PLC改成用来通讯的。 所以只能查看相应厂家的编程手册。

楼主(2022-04-25):
改用ADPRW指令了

网友C:
国产那么强大了

楼主(2022-07-01):
引用 网友C:
国产那么强大了
国产已经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