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5):
看手册是3块,如果多加几块会怎样,有试过的没

网友A:
IO点数已经达到极限,增加了也用不了。
听说也可以用,就是怕供电不稳定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1、供电问题,多了电量不够;
2、扫描问题,扫描时间会长很很很很很多;
有兴趣又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把CP1H的电源板拆过来换上,最多可以输入字/输出字16CH
  • 下载积分:+3(见贤思齐焉) 真诚感谢!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C:
    会报错 IO总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