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5):
之前我的系统是win10家庭版,装的博图15.1,前两天电脑中病毒,然后重装了一下系统,博图15.1就装不上去了。有人说装win10专业版,然后我把系统也换成了专业版还是不行。有没有大佬懂这个,求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装TIA V16看看,实在不行重新分盘做系统吧
v16  v17 分盘做系统也都试了,都还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A:
试试这个系统,我现在用得,装博图16没问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tcJJtnAtC2kX8bUSC5jg
提取码:f444
感谢     我试试

网友B:
运行  regedit   搜索含TIA的注册表,全部删除,大概10-15分钟左右,然后再重启,再清除无效注册表,基本上都可以安装
大佬   还是不行啊

网友C:
对照图把该勾上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照图把该勾上即可

==================================

請問,怎麼進入Win10 的這個功能選項?謝謝

网友E:
网上一大堆教程,看看就懂了 ,昨天刚装的15.1,专业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

請問,怎麼進入Win10 的這個功能選項?謝謝

win10简单进入方法:
1.CTRL+C复制以下字符串
启用和关闭windows功能

2.直接点一下左下角视窗图标

3.CTRL+V粘贴, 最下面"设置"下面就有入口

WIN10特点就是大部分功能都可以用搜索来找到,跟手机鸿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