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6):
各位老鐵 我手上有一顆三線流量計,分別為 DC+ DC-  analogy output (4 - 20 mA) ,依照Q64AD的手冊 將analogy output 接到V+ 和I+ 的端子台 那 V- 的端子台 是否要拉回機台的N24V 呢?

网友A:
4 - 20 mA 的时候:
Q64AD的 V+和I+合并成一股为 +
信号源的+  连接Q64AD的 +
信号源的-   连接Q64AD的 V-
大家最容易搞错的,就是信号源的 + 和 -
因为有的仪器,信号电源和供电电源是共用的
有一个最简单的判定方式,拿一个电压表或者万用表去测量,测量到哪2根线有电流信号,那这2根线就是 + 和 -

比如你说的这个三线流量计,很有可能DC+  DC-  是电源供电,然后OUTPUT是+, DC-可能又是电源供电的负,又是信号供电的负。
所以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OUTPUT和DC-之间是否有正常的电流值。确认好后再连接Q64AD。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首先感謝老鐵指點,流量計的接線圖為如下
這樣是不是 再給64AD模塊一條DC N24V

楼主:
有老师傅 可以分享三菱端子台这种两层该怎么对吗? 每次都看老半天也没有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