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RW指令写32位数据

楼主(2021-10-06):
ADPRW指令写32位数据
DMOV K8M410 D100
ADPRW H1 H0F H0 K1 D100
只能写到8位,什么原因?

网友A:
15(F)指令是 写多个线圈指令 而你右面又是K1 必须写一个 不写一个对不起设计这个协议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F)指令是 写多个线圈指令 而你右面又是K1 必须写一个 不写一个对不起设计这个协议的人
不太理解(右面又是K1 必须写一个)

楼主(2022-04-25):
还是晕,希望有人指点迷津

网友B:
modbus通信的最小单位是字节(8位),要写1个32位数据得4个字节,也就是K4。还要注意下接收方的顺序有可能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