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特率问题

楼主(2021-10-06):
s7 200 224cn的程序下载到s7 200 224时提示“此系统块将PLC的波特率改动到现存附属设备不支持的波特率,请取消和改动系统块配置,选择一种支持的波特率”,查看系统块通讯设置的波特率是187500,改成19200后可以下载了,请教改了波特率的程序运行中是否有影响?谢谢大家!

网友A:
波特率大小只对通讯速度和抗干扰能力有影响,不会影响程序
干就完了

楼主:
使用原装电缆不会报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