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工控人的绿能梦

楼主(2021-10-07):
以伺服马达量测垂直轴风车的输出扭力
利用伺服马达扭力可控的特性,作为风车的负载,
当转速平衡时,风车输出扭力 = 伺服加载+摩擦扭力
分享=>
文章与视频
风车叶片高 0.4 m
风车直径 1.04 m
风速 2.1 m/sec
空载转速 122 rpm,加载特性 请看视频
风车也需要工控 ...

网友A:
直接用扭力传感器

网友B:
扭力传感器 只能测量数据 代替不了负载 伺服是加载用 磁滞制动加载 磁粉制动加载 变频转矩加载 伺服转矩加载都做过

楼主:
2F说的对
此外
这种风车并不是有风就能自己转起来
必须先靠马达拉到足够的转速
扭力才出的来
所以是需要控制的
但这样做成本高
小型风车通常靠阻力叶片来辅助启动
有兴趣可参考视频 =>
垂直轴风车基本原理与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