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松下做S曲线加减速

楼主(2021-10-08):
如题,想用三零和松下的PLC(FX3U和FP-XH)在走点位的时候实现S曲线加减速,不用特殊的运动模块。求大神指导思路!!!

楼主:
抛砖引玉下,
三菱的用PLSV指令,根据时间实时变化输出的脉冲频率,根据实时读出的当前位置坐标来判断何时S曲线减速。
松下的还没有思路。求大神指点!!!
有个S曲线加减速的时间计算的方法,这里引用一下。

网友A:
用PLC做S曲线感觉没有多大必要,效果跟梯形差不多,

楼主: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用PLC做S曲线感觉没有多大必要,效果跟梯形差不多,

网友A:
脉冲数如何走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