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凌PLC软件

楼主(2021-10-08):
三凌PLC软件可同时安装多个不同版本吗 我电脑怎么安装不了

网友A:
GX Developer
GX Works2
GX Works3
这三种可以同时安装
但是如果是同一种软件,不同版本不能同时安装。

网友B:
GX Developer这个软件,安装个无数次都是初始化失败,无法编写程序

网友C:
GX Developer这个软件需要先安装一个环境安装程序,然后再安装软件程序。不明白百度搜下,很多安装教程。
拆二代

网友D:
GX Developer一直没有升级 导致win10的都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