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使用疑问

楼主(2021-10-09):
D164是不是等于0

网友A:
有的时候,得实际模拟一下,或者下载到PLC中试一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不会是0,数值大小和定时器设置时间成正比。

网友C:
D164的值不确定,取决于T55触点的被扫描时机,因为PLC中的定时器是异步扫描的,扫描第一个T55时,如果定时时间没有到,那么就不会执行什么,当扫描到第二个T55触点时,此时定时时间到,就会接通,从而这种状态下D164会有值。

网友D:
D164最大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