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3uPLC

楼主(2021-10-09):
本人有一台三凌3UPLC是台弯人写的序(机子台弯产),近来用不了所有输出点都无动作,本以为PLC坏了 买了个新的换,在原机子上下载了程序,上传到电脑上重新下载的PLC上,可是还是不能运行,(所有输出端无动作,输出指示灯也不动作),但电脑联机监视输出点是接通了的,可是PLC就是不工作。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看了程序 M8034为何有有置位没有复位

网友B:
M8034是禁止所有输出,为1禁止输出,为0恢复正常。检查程序为什么M8034被置位了,如果是安全方面问题,需从源头解决问题,再复位M8034。

网友C:
台湾人做程序陷阱多

网友D:
硬件接线有没有问题
Katyusha
浪子海风

网友E:
PLC的程序一般写好了,都不会有问题的吧.
小开关有没有打到RUN.
S/S有没有接错线.
优伤的菊花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