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0):
博图V16用上升沿触发两个自锁电路,只有一个能自锁,地址没有重复或者被调用的情况
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的,  tag_376  两个沿你用两个地址 。

楼主:
非常感谢,修改之后可以了,这个是和三菱差别挺大的,占用地址还需要不是同一个沿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tag_376  两个沿你用两个地址 。
蓝枫恋影

网友B:
锁存用两个地址

网友C:
引用楼主wangsai0501于2021-10-10 15:50发表的 西门子上升沿不能重复使用 :
博图V16用上升沿触发两个自锁电路,只有一个能自锁,地址没有重复或者被调用的情况
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

你的上升沿和我咋不一样

我是王敏,QQ173357855,微信www_Donesoft_cn,博客https://www.cnblogs.com/bigbox777/,欢迎你加我一起讨论。

网友D:
他得是博途,你得是step7microwin ,逻辑都不一样

网友E:
地址重复使用了,不同沿,分配不同位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