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0):
PLC的电压是24V  28BYJ48电压为5V
用这种驱动板怎么连PLC脉冲和方向呢?
    用这种驱动器
也不知道怎么接线 求助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有种东西叫限流电阻

网友B:
串联2K的限流电阻

网友C:
你第一个那个小板是用来驱动5线两相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是5V,工作逻辑的IN0.IN1,IN2,IN3一个一个接通,下面的驱动器PUL是接受脉冲的,DIR是改变方向的,只需要高电平或低电平。第一个板和第二个驱动器半毛钱关系没有,别想着用第一个板驱动第二个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2K的限流电阻

这个驱动器供电是24V可是这个电机是5V的能这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第一个那个小板是用来驱动5线两相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是5V,工作逻辑的IN0.IN1,IN2,IN3一个一个接通,下面的驱动器PUL是接受脉冲的,DIR是改变方向的,只需要高电平或低电平。第一个板和第二个驱动器半毛钱关系没有,别想着用第一个板驱动第二个驱动器。

不是用第一个板驱动第二个驱动器 我是想用PLC做控制是搭配第一个板还是第二个驱动器,任何一种可行的方案都可以
zsh340

网友D:
最好不要用PLC本体的24V电源,外加一个开关电源就行,像松下的伺服放大器就是5V的,楼主外加一个2.2K的电阻就行了。像步进驱动器,伺服放大器的PLUSE脉冲都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