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0):
三凌PLC程序中的M8034,M700, M701,这三个继电器在程序中只有置位没有复位,M8034已被置位所有输出锁定,但程序中找不到这三个继电器复位功能,难道在屏上写了复位程序,无法解除锁定。请大师指点 谢谢

网友A:
只要删掉SET M700那行,手动复位一下M700就可以。
这个程序是指定年月就停机,在触摸屏写了解锁,置位M701
或者
将M77  M78改为M8000
lzzg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删掉SET M700那行,手动复位一下M700就可以。
这个程序是指定年月就停机,在触摸屏写了解锁,置位M701
或者
将M77  M78改为M8000

M77,M78 改为M8000  让M8034不工作就好。

网友C:
楼上正解
Katyusha

网友D:
批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