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助,触摸屏上怎么设置可以调节焊机电压电流的大小

楼主(2021-10-11):
PLC是西门子15系列的,触摸屏也是西门子的,
然后就是焊接的时候焊机的电压看焊接情况是会改变的,所以要在触摸屏上可以调节焊机的电压
求助!这个怎么做

网友A:
用触摸屏输入数字量,PLC转换模拟量控制变压器电压大小

网友B:
支持通讯的话走通讯控制会相对精度高点,如果不支持那就用模拟量控制方式

楼主:
不太清楚怎么接线,是只要从模拟量输出点接到变压器还是怎么的?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屏输入数字量,PLC转换模拟量控制变压器电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