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1):
想了解一下EtherCat通信,但是带该通信方式的PLC有些贵。想试试Codesys代替PLC,节约点成本,省个PLC的钱,买个伺服就好了,这种方式可行吗?我试了用Codesys控制伺服通过Modbus方式,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EtherCat应该也是可行的。使用过的师傅,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哇咔咔于2021-10-11 13:58发表的 Codesys是否可以代替PLC通过EtherCat通讯控制伺服 :
想了解一下EtherCat通信,但是带该通信方式的PLC有些贵。想试试Codesys代替PLC,节约点成本,省个PLC的钱,买个伺服就好了,这种方式可行吗?我试了用Codesys控制伺服通过Modbus方式,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EtherCat应该也是可行的。使用过的师傅,给点建议,谢谢

codesys真的省钱吗?

Good Luck~
热心助人!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学习使用,不是商用,个人省钱学习一下。就像为威纶通在线模拟十分钟,就足够我学习用的了

网友B:
1.逻辑控制类的,点位多的,还是用实体PLC比较好。
2.数据采集类的,可以用板卡配合工控机C#或者LABVIEW开发上位机软件来进行。
3.CODESYS这种不伦不类的,目前持观望态度。
感谢分享!我是学习使用一下,PLC有好几个,就是没有支持EtherCat的,看了几个,实体的PLC有些贵,在购买有点心疼,想着Codesys能达到学习的效果。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感谢分享!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C:
    买个倍福的CX9020随便玩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感谢分享!

网友D:
    买汇川H5U,这个便宜
  • 下载积分:+1(哇咔咔) 感谢分享!

网友E:
    倍福TC2或是TC3都可以装在个人PC上面运行,学习完全足够
    感谢分享!

网友F:
    默认的runtime即使没有许可证也是可以临时性跑一下的,基本上和威纶仿真差不多~
    也可以买个树莓派的,单核版的只要650,硬件也不是很贵~

    国庆搞了一个小上位机项目,就是靠软件仿真在家里完全无实物表演搞定的,所有的PLC和触摸屏都是用的仿真~
    感谢分享!

网友G:
    如果你要用PC作为软PLC实现ECAT,需要的网卡支持ECAT。忘了是哪个型号,那时去淘宝搜了下,这个网卡好像差不多1000大洋。
    热心助人!

网友H:
    INTEL的i210网卡支持,
    Codesys没有授权只能运行2个小时,
    带I210的双网口工控主机,在闲鱼不用400元可以买到。
    感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INTEL的i210网卡支持,
    Codesys没有授权只能运行2个小时,
    带I210的双网口工控主机,在闲鱼不用400元可以买到。

    这么给力

网友J(2022-05-04):
    楼上几个大哥,PC通过耦合器即可,就是不要连交换机/路由。

网友K:
    标记下,也想学习这个,了解中
    这个授权不便宜呀

网友L:
没看懂
codesys不是软件吗
纯codesys编程  正泰PLC是  禾川PLC是  汇川 台达 是施耐德等等都是定制的codesys
PLC很便宜啊   不比西门子这些便宜多了
便宜的禾川1300D系列  最便宜拿货价 1800多点
单纯玩cat总线  可以选择 H5U  也是支持FB FC  结构体  1800(H5U_A8) 8轴cat总线     2400(H5U) 32轴cat总线
  • 下载积分:+1(leo.xue)

网友L:
    如果常用博图和codesys
    我保证  codesys 绝对比博图好用多的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果常用博图和codesys
    我保证  codesys 绝对比博图好用多的多

    codesys在工业环境工程稳定性如何?比如运行5年中死机等出故障的概率?朋友前两年用过数套倍福,百来点左右,稳定性效果不好,去年已经转回西门子。

网友N:
    Codesys,是可以编程的,软PLC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M:

    codesys在工业环境工程稳定性如何?比如运行5年中死机等出故障的概率?朋友前两年用过数套倍福,百来点左右,稳定性效果不好,去年已经转回西门子。

    倍福这么厂商在用,稳定性还不够,
    只能上PLC,采用双机冗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