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1):
小弟现有一台输送带,想在输送带上架一个XY轴。 XY轴做插补动作,但是需要XY轴在做插补的同时和输送带的线速度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运动中插补。目前没什么思路,是在和输送带运动方向相同的轴上再叠加一个输送带的线速度?还是用追剪的方法去做呢?
Katyusha

网友A:
控制卡咯,一个传送带我估计你也不会上运动控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卡咯,一个传送带我估计你也不会上运动控制器的

是打个比方,这是项目中的一小部分。我用的NJ,目前没什么思路
Katyusha

网友B:
主从分配,行吗?
同步:输送带为主,X轴为从;
插补:X轴为主,Y轴为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从分配,行吗?
同步:输送带为主,X轴为从;
插补:X轴为主,Y轴为从

回头我试试看
Katyu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