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看板每小时产量采集

楼主(2021-10-11):
我这个表格是会显示每小时的产量的,一小时生成一行。
现在有个问题,是关于怎么获取每小时产量比较合理。
我目前是这样,
8:00时读取一次
8:59时读取一次
差值就是一小时产量
这样有个问题,假如准备获取数据的时候,电脑突然关掉了,或者这个软件关掉了,就获取不到了

楼主:
请大家多多指导,不吝赐教,有偿都可以,谢谢大家!

楼主:
这是正常有数据显示

网友A:
装个数据库 每小时读到的数据存入数据库,然后在处理 这样就丢不了了。但是如果你电脑关机 软件崩溃获取不到数据源的话,那真的没办法 除非你做个软件冗余。
谢谢哥指导!

网友B:
这个随便做啊,,简单点:自己做个文档读写,开软件的时候进行数据处理 。不过你应该不懂我的意思,具体细节:你生产一个产品就会有一个数据,先写入当天日期的文件中,然后放到自己的代码LIST里面,同步到UI。开机的时候再去读你的文件,反过来用LIST接收你读取文件的数据。然后再更新到你的UI上面
谢谢哥指导!谢谢

网友C:
把软件装到服务器上,你要说服务器都关机了,那最好就别用了。

网友D:
数据库的方法又方便又稳定,是比较合理的。
你好,就是生产一个,就有一个数据,每生产一个,往数据库添加一条,然后再统计每小时的数据产量值是多少,对吗?

网友E:
其实就是个可用性问题,还有一个数据存在哪的问题
由于你是一个小时才更新一次,如果是我,我会把数据直接放在PLC里面,占用几十个寄存器而已,不是什么接受不了的开销,甚至直接存绝对数量都可以,上位机读上去自己减一下,你这个PLC程序也非常好写,用索引寄存器程序很简单.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保证随时打开软件都是有数据可用的状态.
当然,隔天的问题要处理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热心指导!谢谢

网友F:
看板电脑上安装个数据库软件,用智能网关模块(带数据缓存)采集数据对接数据库: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0126260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333801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5919162

网友G(2023-07-06):
请问楼主显示屏怎么与PLC通讯的,需要专门的硬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