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伺服大负载,求助

楼主(2021-10-11):
直径2米的圆盘,483:1的减速箱,负载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设置伺服参数,plc的定位指令怎么实现加速启动.

网友A:
伺服最大就3000转,只要你快速启停伺服不报警就行了,减速比那么大,设了加减速也感觉不出来。
工控肥仔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的分割器,建议你改用普通电机

网友C:
选用中惯量或大惯量伺服电机。把转动惯量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