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2):
MCGS modbus通讯怎么设置都不成功,通讯状态显示2,我用别人的程序和单片机通讯没有问题,这样可以排除通讯线是没有问题的,我用别人的程序改一下也能通讯成功,就是自己单独写的程序通讯不上,变量连接设置也是一样的,通讯参数也设置成一样的,单片机也是原来的程序,就是触摸屏程序怎么编都没有通讯成功,modbus站号也是一样的,波特率com口也是一样的,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通讯不上,该设置的地方都设置了,我把我编的窗口画面的元件复制到别人的程序也能成功,我的电脑是win10系统,MCGS编程软件也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大师碰到过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彭育宽

网友A:
那你把程序发上来啊!

楼主:
变量编程太多了所以通讯不上
彭育宽

楼主:
变量写太多了通讯不上别的地方设置没问题
彭育宽

楼主:
变量删除了一半就能用了,研究几个晚上都没有找到问题,设置都没有问题,单片机上面做的变量连接太少了,MCGS程序也没有问题,建议大家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先检查MCGS的变量是否超出了PLC或者单片机的变量了,比如PLC上面没有那么多的XY在触摸屏里面又做多了XY怎么检查都没有用因为MCGS程序没问题,害得我搞了几个晚上,
彭育宽